K46CM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5-12-05):
这个机器有待机电压  就是不开机  刷了 BIOS还是不行  IO也换了  开机无反应  大家说说能使哪里问题

网友:
rsmrst 有没 3.3V ?

网友:
不触发 按时序来  EC条件满足没  没问题查桥

网友:
型号没有?

网友:
EC   南桥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先看看开关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开机有没有一点跳变?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南桥  和EC的条件,查查看满足了没

网友:
仔细测下EC待机条件,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准备刷刷BIOS

网友:
谁代工的呃  时序查

网友:
兄弟,开关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也可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

网友:
查ec条件啊lid正常吗 ec供电复位有吗 bios链接ec之间有断线吗

网友:
查EC基本条件啊

网友:
三板斧???还有很多条件都没查,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把

网友:
有待机,查触发条件,开关电压电压有没有?EC正常工作没有?还想问下,我回复你的求助帖子,我电脑怎么不显示加分?如果不会加分,那还有多少人愿意帮助别人啊?

网友:
是华硕还是清华同方啊?

网友:
我有这片板子。可以发来我给你换

网友:
先看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