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红米2进洗衣机后 吹风机吹完,开机后发烫在双SIM上面部 ...
[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进洗衣机后 吹风机吹完,开机后发烫在双SIM上面部位 求原因

网友(2015-12-05):
刚开始只电振动,后发现屏排线坏了。接了排线后 可以开机,但开一会就发烫!
同时没有电源电量,不能充电。 是不是电源端还有短路,请高手指出原因!
不能充电

网友:
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可以判断是哪位分吗,红米2 的电路图刚下,还不同有看懂结构图! 请指教短路的可能部分,多谢!

网友:
还需进一步检测啊!

网友:
安卓系统都启动起来了,只是不能供电和电池不能正常显电量 我推测是这部分问题,请高手告拆电路图这两部分位置,多谢!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还是自已查吧,已下图。

网友:
灯控烧了,换那个大电容

网友:
同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