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 机子 开机正常 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5-12-05):
                               接到一台  HP CQ36 机子      I3  350    开机能进系统   里面的 集显能认到 客户说不认独立显卡   我心里想 3个问题  一个是系统问题 一个BIOS里面关了   一个是客户换集显主板的    3个问题都排除了  还不认独显  拆开一个ATI 显卡    肯定虚焊了   拆机让徒弟去焊吧    焊了  不用试了  直接装机  进去很是不行        我擦  怎么搞  一直一来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赶紧去论坛找找     有两个人遇到了   都没解决   有人说刷BIOS   太麻烦了  算了 测下显卡供电吧  发现少了一组供电  +1.1V_PCIE     之前维修缺供电根本点不亮的啊   这机子真鸡吧奇怪     1.5转1.1V     找了一个 8953上去  电压转换过来了 1.4V  装机进系统 显卡认到了  重启下 又认不到了     靠   难显卡短了  老是烧转换电压芯片吗     拆开一测 电压1.45V       供电有还不认显卡    估计要换了显卡了      不甘心啊 仔细看看图纸    图纸是1.1V 我的 为什么是  1.45V        就说到这吧  问题解决   重新发原型号APL5913  芯片   装上

网友:
这种要量仔细才能发现

网友:
嗯    楼主 细心   要是我  直接就换显卡了

网友:
就拿471 470来说 那个U11 对不啊 缺1.5 不也是能点亮的吗 只是报116蓝屏或者驱动问题 等

网友:
确实 修的E40显卡 缺电压 亮机瞬间掉电

网友:
哎E40老掉电这个问题  谁可以帮忙研究下。

网友A:
楼主换了8953输出电压高了,不能通过改变反馈分压电阻得到1.1V吗?

网友:
不错啊,我这也遇到一款联想的Y560这个是人独显但是独显死活驱不上驱动,我测了一下显卡的所有供电全部满足,加焊也不行!软件问题已经排除了!

网友:
缺供电导致不认显卡,比较典型

网友:
越来越黑暗了啊  那么多的分  ,, ,,就这样没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重装系统,克隆、自动打驱动完成,重启,然后在蓝色有圆圈的界面一直转,风扇也一直响(进不了系统开始界面)就自动关机了

后来进安全模式,卸载独立显卡驱动,就进系统了。。。

大神分析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8953输出电压高了,不能通过改变反馈分压电阻得到1.1V吗?

哪个没试过      太麻烦了

网友:
兄弟们 加分吧

网友B:
只是少了接口供电,所以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少了接口供电,所以能显示。

你这句话 说的准确

网友:
显卡缺供电了

网友:
楼主帖子言简意赅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认真,有的直接让集成显卡使用啦

网友:
原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看来这个客户有独显要求。不然就直接用集显了!  表示还没有修到这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