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I5 D1主板不触发,无3V 5V

楼主(2015-12-05):
板号6-71-W6500-D03
图纸论坛上有。
插19V电压无待机电流,开关针有19V电压。待机芯片UP6182无VDD3 , VDD5输出,这破板子没有电感。
上图。

16脚VIN有19V输入。看不懂的是EN1=0V ,EN2=1.2V,EN0=0V.看不懂的是这些EN脚都是过电阻接地了。搞不懂这是啥意思?多少V才正常。开启3V 5V的条件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5-12-6 11:36):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A:
供电19入内 13 ENO为高电平  出LDO 8脚与17分别为3+5 线性供电 然后1  6 电压为高开启3+5电感电压

网友B:
换过芯片试过没有?

网友:
要是我首先查3、4、14、17电压。17脚应是线性5V输出,给EC供电的吧?跑下线路。

网友:
线性 都没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了在试一下、、

网友C:
看下线路EN1  EN2的线路那来,我修的那台联想跟你这差不多,但是我这个问题是直接吧EN2的后级电压上管坏了

网友D:
1。测16脚19V  2。测13脚LDO开启   3.测8脚和17脚有无3V和5V   4。测下电感后级有无短路    5。可以换个苡片试下了。因为你没示波器!

网友:
线性开启都木有吧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芯片试过没有?

还没换,刚网上订了芯片,换好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线路EN1  EN2的线路那来,我修的那台联想跟你这差不多,但是我这个问题是直接吧EN2的后级电压上管坏了

后级没短路,就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测16脚19V  2。测13脚LDO开启   3.测8脚和17脚有无3V和5V   4。测下电感后级有无短路    5。可以换个苡 ...

3 5后级电感没短路,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测16脚19V  2。测13脚LDO开启   3.测8脚和17脚有无3V和5V   4。测下电感后级有无短路    5。可以换个苡 ...

示波器有,1102C。就是不会用~只会测一些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19入内 13 ENO为高电平  出LDO 8脚与17分别为3+5 线性供电 然后1  6 电压为高开启3+5电感电压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芯片试过没有?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线路EN1  EN2的线路那来,我修的那台联想跟你这差不多,但是我这个问题是直接吧EN2的后级电压上管坏了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 ...

手工好的话 可以取下桥然后在烧 看看是否正常 或者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查了。VDD3,电感PL10短路,用烧机法烧3V,电流是4.7A,正常的电流,桥严重发烫,其它芯片没摸到发烫的 ...

看下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我感觉这是桥里面短路

网友:
真是桥坏了,上图
桥一半电容是短路的,桥正面四方体下面线路层有一片是烧黑的模糊印,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自己看能很清楚的看见桥里面的线路是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