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修电脑白忙活两个小时,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12-05):
     客户用的一套网上销售系统,能打三联出货单的那种,报修是无法打印出货单,我上门看了,点打印的时候提示下载对话框,也没有仔细看就说需要重新系统,半个小时XP系统装完后一试,还是要下载,我下载下来一看是一个PDF文件,我又下载安装2345看图王软件,装好后一试,提示下载文件前面多出一个直接打开的按键,我点只接打开后,这回是用看图王软件找开了那个PDF文件(其实还是下载因为桌面也同时会出现一份下载好的PDF文件)点打印这回能出打印了,但出纸出来是横向的,不管是在打印机属性里如何调都是横向,没办法借口有事闪人了。

      大家帮看一下为何会出现点打印会变成下载的对话框,(WORD里打印、测试页都是正常的,只有他那个网上系统里不正常)为什么横向、纵向调了不管用呀。哪不对请指教。

网友:
网络上的问题说不上不关他这边的事情,白折腾人的,搞不到钱还费事的事情尽量少干点,客户不但不买帐,等他网络自动恢复正常了私下还骂你说你技术不行,下次再不找你了

网友:
那个要在他那个打印系统里调的吧

网友:
啥子关于软件一大堆的问题。一般不上门。    搞不定还收不到上门费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在行

网友:
关于软件一大堆的问题。一般不上门。    搞不定还收不到上门费

网友:
在打印设置时将视图转90°,即将原图横一下试试。

网友:
你应该提前说上门费和修好的费用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到。。

网友:
你确定一下是软件还是驱动或设置问题  如果是软件去系统设置那里看看

网友:
想起来了,那个网站叫大北农,进农信商城,再进去点进销财。

网友:
哥呀,这种问题直接联系软件800客服。肯定是软件里设置。操。瞎J8忙了半天都没收到钱。

网友:
再下一个福听试下啊

网友A:
我遇过几次是省医疗机构的也是这样子,打印出来是乱码,不能设置打印属性(设置了没有用)。我说这是系统的问题和个人电脑没有关系,可人家不信,说别人都好好的就这里有问题,我让她给其他卫生所打电话问问,她说刚问了都没事。非让重装系统,结果装完还是一样。她非说电脑坏了。我最后没办法了让她另请高人。过了两天她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好了,就是卫生系统问题,全省都是那样。

网友:
客户就是上帝  修好了你就是上帝

网友(2017-01-23):
软件问题很蛋疼,搞好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

网友:
这是个软件里面的问题,不管浏览器什么事,可以调试旋转90度试一下,软件问题最难搞最头痛了

网友:
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这种问题,用IE不行,用QQ浏览器就可以,应该是浏览器里插件的问题。

网友:
是 他那个网上系统里不正常。

网友B:
一般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客户的软件设置问题 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客户的软件设置问题 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这些咱们不常见不常使用的软件,想要很好的去设置好估计很难,也很费时间,多收点钱

网友:
PDF是Adobe公司的产品,为什么不用Adobe Reader呢,缩放旋转都不是问题

网友(2017-02-26):
你少下个软件  adobe pdf阅读器

网友:
这种网络上打印的最不好搞。我一般都是说是网络的问题,而且一般也都是网络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运气好就能快速修好,运气不好,嘿嘿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几次是省医疗机构的也是这样子,打印出来是乱码,不能设置打印属性(设置了没有用)。我说这是系统的问 ...

这种人都会有的啊   真恶心 白折腾人    肯定没有问别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他的软件的一个BUG,做系统是没用的,调也应该要到他软件里面调。

网友C:
23456  垃圾中的极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456  垃圾中的极品

我现在都改成使用360软件联盟里的软件给客户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都改成使用360软件联盟里的软件给客户使用了

360更垃圾

网友:
那就没有好用的啦,还有蓝光和腾讯装机联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