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f1a55-m lx plus开机提示chassis intrude!

楼主(2015-12-05):
华硕主板f1a55-m lx plus 开机报风扇错误  进bios改了之后重启  就报chassis intrude! 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刷了bios  不行  在论坛上找了相同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求解决啊   另外求点位图

网友:
louzhu你的 益达装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842-1-1.html

这个不知道是 chassis还是clrtc

网友B:
你有个外设报错,你不会翻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个外设报错,你不会翻译吗

什么啊

网友:
刷的BIOS程序不对吧!

网友B:
机箱入侵!请检查您的系统的致命错误 !  chassis intrude! 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r

翻译的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和我的一块主板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块主板一样的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箱入侵!请检查您的系统的致命错误 !  chassis intrude! 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r
...

这个知道啊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网友E:
确定刷的BIOS么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知道啊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那你漏板拆下来进去看看

网友:
进BIOS里面去,找到Chassis Opend Warning,关闭它就好了

网友F:
BIOS > Security Features > Chassis Opened Warning  > 將 Enabled 改成 Disabled 即可,之后保存退出,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 Security Features > Chassis Opened Warning  > 將 Enabled 改成 Disabled 即可,之后保存退出 ...

蓝技术就是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刷的BIOS么有问题吗

没有啊    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bios设置程序能进去吗,可以的话还原试试

网友G:
BIOS > Security Features > Chassis Opened Warning  > 將 Enabled 改成 Disabled 即可,之后保存退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 Security Features > Chassis Opened Warning  > 將 Enabled 改成 Disabled 即可,之后保存退出, ...

不带这么明显的抄袭,下次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