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钱第三弹。G470上电0.34维修!

楼主(2015-12-05):
捡钱第三弹。G470上电0.34维修!

待机0.02  触发 0.34整机。。。  看到这个电流大家都知道了。 CPU核心供电没出来。。

拆机,测试,除了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的都到位了。。

测95831  VDD VIN  VR_ON 都OK。 直接换了IC。 换完后 裸板上电 0.38  还是没有CPU核心供电。

想到刚换的是拆机IC。 就拿了颗新的。加焊引脚,吹上去。。 上电直接亮机! 算不算捡钱的机。。

网友:
,因为亮机了,实际上维修没有简易之分,修过的明白的就是简单的,没修过不明白的就是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因为亮机了,实际上维修没有简易之分,修过的明白的就是简单的,没修过不明白的就是难的。

能修好就是捡钱的,没修好那都是废板

网友:
嗯不错  秒杀啊

网友:
恭喜你捡到一条鱼

网友:
问题解决了,回头想想都是挺简单的:搞不定的 头晕

网友:
算是捡到了,这种问题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是捡钱的,没修好那都是废板

同意二楼。
你把这钱丢给不懂的人,他也捡不了

网友:
0.34没出cpu供电,都没 测量直接就换 ,我都是测量确定后才修的

网友:
修好了  钱就捡到了

网友:
还不错哟!赞一下.

网友:
楼主高手啊,秒杀机器技术不错,想必你对这个电路很熟悉的

网友:
跟捡钱差不多

网友:
给不懂的未必捡的到啊

网友C:
这钱丢给不懂的人,他也捡不了

网友:
不算捡钱,因为有的修了好久也修不好,也不算丢钱,维修就是有的容易有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钱丢给不懂的人,他也捡不了

同意观点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有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种情况 换芯片好的 楼主真的是捡到鱼了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芯片能好还是不错,没有辜负技术

网友:
这应该是铁壳的MOS管

网友:
测都不用测量,直接换这个电源IC就OK了,真是牛人一个啊,楼主换这个芯片是有什么依据没有啊?分享一下看看。

网友:
查了下条件3两分钟搞 定了。送钱来的。

网友:
万一是其他问题

网友:
不算捡钱.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换 95831好了 算是幸运 要是换了95831 不好就需要查其他条件了
在实际中 这个芯片不工作好多是以为条件不全

网友:
可能第一次没有焊好

网友:
老板你捡到钱了,捡的太容易 了

网友:
没有好的思绪,这个钱也不是白捡。、

网友:
算是吧 不过还是楼主技术过硬 不走弯路

网友:
应该算三板斧 经验

网友:
能透漏下捡了多少大银?

网友:
楼上的怎么不加分啊,谁发帖不是为了那几个分啊

网友:
不能叫捡钱呀 怎么也是咱费工夫了

网友:
恭喜 直接秒杀

网友:
能修好都是捡钱的

网友:
修的不错 95831芯片还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的就捡到钱了 我有一台进水的 故障差不多就是修不好

网友:
技术好 就是捡钱 看来要多学习了

网友:
有点运气成分啊,一般换了一个就不会想去换第二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