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惠普的 me 9.5.3.1520

楼主(2015-12-05):
发个惠普的 me 9.5.3.1520 测试过了 不要问上过电没有

网友:
我不问你是否上过电没有,:) ,请问这个用在DELL的上面是否可用?

网友:
刚才下了楼主的ME相同版本的写到DELL 15-7637机器上面成功。不会因为刷的同型号别机器上面的BIOS而显示慢的问题了。同时还解决了一个在UEFI的模式下不会出现在开机按F2或F12的功能无用的情况。

网友:
好,这个bios南德见

网友(2017-08-18):
ME应该是通用的,我这有台联想的,合成试一下。

网友:
联想S510P测试成功,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