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I3 350 不上电 不触发

楼主(2015-12-05):
    接到一台   E40  客户说开机没反应    说是被小孩子用手排的   我说主板问题你放在这里吧   客户非要看着现场维修  我估计是开关线弄松了  看待机电流正常  也弄充电      客户也是这样说     就是松了  也要说主板坏了    拆开故意拿个坏的电源头往上一查  开关线拔掉用镊子并    不行吧   我就说主板问题    趁客户不注意 查上电一试确实不行    仔细一看有上电的电流动作  一下就掉了     广达的主板  估计短路 或者缺电压  测了几遍  没短路   掉电太快  找不到缺电压的   我擦示波器我有也不会用         E40 的主板通病显卡虚焊        用枪吹吹 显卡  南桥  EC   一接电源 自动上电了     继续把问题缩小    等凉了一个  一个吹下  找到南桥问题   报价 280 被客户砍价砍到  180 成交     价格怎么低    要先跟客户说清楚   南桥能修好就180    修不好就交货主板  550 同意了        客户走了    E40 打了黑胶的南桥不好搞  我在仔细找问题    最后加热黑色的 晶振 就可以了    用烙铁焊下晶振的引脚      反复开机都OK         晶振没换   不知道会返修不

网友:
会回来找你的,这机还是得做桥。

网友:
肯定要换掉晶振    不然返修就不好了

网友:
放了一两天 都没问题   之前 一凉就不开机  现在 很OK  估计应该问题不大      做桥应该不用吧  换晶振跟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