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1r不定时死机重启

楼主(2015-12-05):
只要上网看视频就会出现重启问题,不上网时没问题,更换无线网卡后OK。

网友:
网卡不良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发帖?

网友:
亏待有【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发帖?

也许看着简单  不定时死机重启  排查问题需要时间 ……

网友:
故障还是比较怪的,有可能是网卡驱动引起 的

网友:
看似简单 过程应该不简单吧

网友:
这种问题 找到了还好  找不到找的头都大了

网友:
我去,这个还没有碰见过!多谢分享

网友:
努力回帖  我要下载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