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代换51123注意点

楼主(2015-12-05):
用51125代换51123时注意18脚,51125第18脚是VCLK用于提供升压的波形,代换51123时要把18脚电路切断

网友:
b460 上换的比较多

网友:
没有代换过,我们一般都原型号换

网友:
我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直接换会出现比原来的待机高些。

网友:
直接换过,也能用

网友:
还没代过,下次试下

网友:
谢谢没注意都是直接代换

网友:
我一直都是直接代换的

网友:
这也太省了吧,直接换原样的好一些。

网友:
51125和51123代换是可以的,我换完之后,不过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没有代换过 但是谢谢楼主 如果遇到的话肯定注意

网友(2016-08-27):
不断开18 能用多长时间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直接换的

网友:
那反过来代换应该不用切断了吧

网友:
这个好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类似与需要改电路才能通用的芯片,,总觉的不靠谱。还是原型号最好

网友:
换成51123a昨天换过,

网友:
晕我断开了还是没有3 5V电流有点大0.16不知怎么搞

网友:
要看18脚电路上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51125代换51123不可以,51123代换51125可以,本人亲试地,东芝L850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代换时候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