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RTL8103/8102E 百兆网卡ROM 93C46网址刷写工具

楼主(2015-12-05):
1.主板 RTL8103/8102E网卡及ROM芯:主板上此二个芯片如果被雷击损坏,重新更换了二棵新物料后需对网卡重新刷写网址即网卡卡号 。方法如下:
先做个能自动到DOS的U盘,把PG8136文件拷入U 盘,步骤为
C:\
CD _PG8136 回车(下横线代表空格键)
PG8136.EXE 回车
网卡卡号烧录好后有英文提示成功字样。
2.另外在维修中遇到不上网的主板:检查供电,时钟,信号阻值以及滤波器即黑牛也正常。在系统下也能抓到网卡硬 件,但是不能PING通网络,在换网卡芯片前可重新刷写网址,排除ROM 93C46内部资料丢失引起的不能上网故障。

网友:
前辈连发两贴,怎么这贴没人呢

网友:
      主板维修中网卡芯片及ROM 93C46被雷电击穿烧坏在雷雨季节经常发生。
没人跟贴可能为二种情况,一是大家都 木有在【迅维】网,去别处了;二是现在雷雨天少了吧,现在是冬天不可能冻坏网卡了。

网友:
楼主幽默, 加个外置不更省事吗

网友:
我也认同楼主的用USB口无线网卡上网。便站在芯片级维维角度来说还是可以尽理修板主板外接网卡功能,有些客户用线网卡。

网友:
其实很多客户不喜欢用外接网卡的,有些要求修复板载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