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无声音求助

楼主(2015-12-05):
第一次换过声卡之后好了  进系统有声音  但重启一次之后  就又和以前一样了   声音图标打叉    以为是电源有问题  但又换过声卡之后还是不行 经测量 发现声卡周围滤波电容上都是2,1v左右  应该是3.3v吧  不知道被什么拉低了   请问高手们会是南桥拉低的吗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看了

网友:
跑线,看看这个供电是通向哪个转换管子,这应该不难

网友:
论坛有这板子图纸  可以参照图纸修,      发错板块了哦!

网友:
被谁拉低要看图纸

网友:
声卡 旁边 6个脚那玩意 检查下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 看图纸电压如何转换的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拉低的。

网友:
看图纸查声卡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与桥的5跟线有没有断。前几天修一声卡不认换了没用,后来查到没复位。从pcie插槽飞一个复位过去修好的

网友:
电压不对,那可以找图纸对应来查,,,,,,

网友:
找图纸,查相连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