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的系统一般是只升不降的吗

楼主(2015-12-05):
(无正文)

网友:
可以这一 说,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是的,只有苹果4做了SHSH备份的才可以降

网友A:
做了SHSH备份的才可以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SHSH备份的才可以降

5 6有SHSH也能降吗

网友:
A5以上有SHSH都不可以降。

网友:
4S 5越狱后,备份过SHSH部分可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