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大短加不认硬盘,并非通病

楼主(2015-12-05):
机器:y470版号:6881P
今天晚上本来没打算发帖的,但是下班回到家没什么事做。好了言归正传,早上老板拿来一台y470,说这电脑是他小区隔壁老王的,叫我看看。
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靠”大短路,现在可能有人在想“这还不简单屏接口电容击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结果本迅速拆机,拆完我就图方便直接奔着电容去了,万用表一下去电容尽然正常,心里那个一阵凉啊,只能怪我运气不好咯!没办法一步一步来吧,先对主板打值,当打到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直觉告诉我是上官穿了,一测还真他妈穿了,果断换完上管。然后满怀希望的上电,我擦还是打断测阻值还是不正常,难道内存芯片管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在说,果然上电不大短(因为今天晚上没打算发帖,所以没有拍实物照,反正维修过程和思路大概是这样的)测量35v也有了,满怀希望的按开关,这电流那个还叫跑的一个欢啊,但最后亮机认不到硬盘,,这时候快中午了,和店里的学徒去吃饭了,在吃饭的时候在想为什么么认不到硬盘呢,有两种可能,要嘛条件不满足要不就是桥有问题,吃完饭就回去查了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果然让我找到问题了,接口没有5v供电 他的5v供电是通过u46转过来的 最后重点查这个电路。。。。最后换q99此机修复

本帖没什么技术含量,小白学习,高手绕过,最后还希望个位大神加一点下载分,菜鸟在此谢过

网友:
楼主真是低调啊,。

网友:
2级电压好修哈

网友:
楼主修机好快啊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会坏这两个地方呢完全不牵连,不过搞定就好

网友B:
楼主 你运气真好!

网友:
没有这个电压主板应该不良呀

网友:
这种问题的机器一般好修的

网友:
撸主本不愿意发帖的,只可惜现在分难挣了,就索性发一吧,对楼主来讲这个应该是小菜一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运气真好!

他运气是好 要是某电阻有问题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坏这两个地方呢完全不牵连,不过搞定就好

不好说vsb在那呢,可能瞬间电压高了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   新人来过

网友:
楼主,修到思路 很清晰啊

网友:
加分 鼓励发帖

网友:
不錯能修好都是有技術的

网友:
不说话 只发表情算灌水    所以就打点字  本来都懒得打字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不认硬盘的,怎么就没这么好运气,硬盘3v5v供电都正常,谐振电容换了。测试发现时钟线路开始有电压,几秒后就被拉低。其他时钟都正常,看来很大可能和桥有关。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