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BIOS可以用 系统PE 都没用

楼主(2015-12-05):
笔记本键盘BIOS   dos下可以用 系统PE 都没用   刷过BIOS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给个思路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怪的,进pe usb键盘能用吗

网友:
原来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碰到过 看看io有没有问题

网友B:
PE   系统下 USB 键盘 鼠标可以用  换过EC了   故障一样   在系统下面 可以认到SP2键盘   认不到SP2  鼠标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怪的,进pe usb键盘能用吗

原本是机器上半部分 摔坏了    下面是好的

网友C:
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软件问题

进PE 也这样 换了几个PE了

网友:
拆了硬盘试试

网友:
换了主板 还是这样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 第一次进系统 键盘没用   按下开关  待机 在唤醒   键盘就能用了  没遇到这奇怪的现象   有哪位大神 能给个解释

网友:
可能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 BIOS里的IO设置修改试试  如果还不行 也只能刷原来的BIOS看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E   系统下 USB 键盘 鼠标可以用  换过EC了   故障一样   在系统下面 可以认到SP2键盘   认不到SP2  鼠标 ...

笔记本的PS2接口?很老的机器?

建议重点检查BIOS里的若干设置,实在不行再刷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过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PS2接口?很老的机器?

建议重点检查BIOS里的若干设置,实在不行再刷BIOS

刷了 好多BIOS

网友B:
原因找到了 是 触摸板的问题     找个在修的S410   有问题的机器是S415   对换了配件  最后 确定是触摸板的问题    真F费解  INTEL的板 就没得事   AMD的 不行  第一次遇到怎么麻烦的事   还浪费了个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因找到了 是 触摸板的问题     找个在修的S410   有问题的机器是S415   对换了配件  最后 确定是触摸板的 ...

居然是触摸板,我去,有没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触摸板,我去,有没搞错

呵呵  我也很费解  我还换了个主板  钱都花废掉了  气死我了  还搞了N天  脑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    这真是张见识了    我修的 恨不得拿摔掉

网友:
额 来晚了 这个现象之前我还真遇到过 也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试 进PE正常 进系统按 就会滴滴滴 装系统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