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待机部分,这活挺墨迹的。

楼主(2015-12-05):
  待机部分进水了,跟B+挨着的电阻处理了一下,因为这里腐蚀的厉害。

PR412已经腐蚀,从显示器电源板找了个0.6兆欧姆的电阻接上。并且将待机芯片换掉。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0.2a,测了一下3v和5v的待机都已经正常了。但是还有小短的地方,继续检查。是USB接口的保护芯片,它直连5v待机,看来这待机部分在进水的瞬间曾经产生过大于5v的电压。所有的usb供电芯片都挂了。已经全部卸下。

再次插上电源待机0.04a,貌似已经正常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但是到了0.5a的时候,停了几秒掉电了。掉到了待机。查了一下是1.8vsp没有产生。翻过来发现芯片已经穿出了洞洞。待机进水还是很坑爹的啊。不过心里也是庆幸啊,幸亏不是3.3v的待机出事,否则ec等等都得挂掉。就是这个芯片了。

不过这个芯片手上没有的,只能改装飞线了,我把内存的1.5v直接拉了过来。好吧我这个也算很糊弄人了。根据经验应该撑的住,就是电压少了些不过应该没事。
好了应该没啥要修的了,继续插上电源电流上去了,接上屏久违的logo出来了。余下的就是usb供电的飞线了,手头也没这芯片,客户就是着急,没法子。

这机子,到此也就修好了。没啥技术含量,写下赚些下载分。

网友:
写的不错  分析的也好  图纸用得好  好好珍惜图纸吧  以后就难了

网友A:
1.8v用1.5的电流够大还好不够的话稳定性还要看下

网友:
撸主真会省事啊,就是那个1.8V的芯片,今天我三星的板子是仁宝的板,1.1V的一个供电,样子是一样的,但是不通用,上去通电就冒烟了,只有乖乖定了

网友:
最最难修的就是这些进水的机器,1.8v用1.5的电流够大还好不够的话稳定性还要看下

网友B:
楼主这种改法,说实话,我不赞同,这样是对客户的不负责,当然,如果正常价都收不到,那理应对他不负责,,,如果正常价,比如当地是200到300,的话,,,最好修复原样,这样改电压,你不怕过几天返修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解决,怕是不稳定吧,恐怕会返修。

网友:
这么弄  最起码能救急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实在没有,3V搞个DC-DC调一个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啊。已加分。

网友:
努力回帖  我要下载  顶你

网友:
谢谢分享  小小白 学习下先

网友:
急救,只能这样撒 ,顾客一般都是越快快好

网友:
就怕用时间长了  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维修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对同行为了做的长久可以尽量维修 有些解决问题就行 给楼主点赞

网友:
方法不错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写的很好  维修思路跟清晰

网友:
楼主 3  5V正常 怎么知道USB也短路 1.8V是内存电压吗

网友:
1.8v用1.5的电流够

网友C:
修的不错不过既然查出问题还是换掉更好一点。

网友:
进水不严重还好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这些进水的机器

网友:
做了个xp系统 一切正常 鲁大师烤机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不过既然查出问题还是换掉更好一点。

是啊 我也觉得换掉好 这个冤大头的客户着急用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用1.5的电流够大还好不够的话稳定性还要看下

恩 这个担心是对的,装上xp系统,鲁大师烤机,目前没啥问题。有问题继续更新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改法,说实话,我不赞同,这样是对客户的不负责,当然,如果正常价都收不到,那理应对他不负责,, ...

恩,您说的对啊。这个活儿,算急救了,我也很头疼这种着急的客户,不过技术还是要给金钱服务的,先把钱赚了吧。至少不耽搁客户的事情吧。您说呢。

网友:
这机器 进水 老烧 这块的

网友:
不过进水的断线很多.

网友:
客户就是着急!百分之八十客户都这么说!一天能给帖子加三次分!每次1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