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不过内存 代码D5 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12-05):
今天同行那过来一个主板  查诊断卡跑马 D5   心里想这个事不是没有SPD   测量后正常  排阻正常  基准电压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个时候我还没有测量 主供电 直接就刷了BIOS  还是一样D5  不查补知道 一查吓一跳  上个图大家看看 这个时候我首先换了供电芯片 型号是APW7120 结果还是这样  这个时候我反了一下数据手册有了点启发 有可能是反馈电阻的问题  一个是1.4千欧 一个在板子上测得是270多 感觉这个不对拆下来以后再测  是0.6千欧 找了个二代的板子 测了一下 还是感觉这个电阻不太对  直接换了一个1.5千欧的   拔掉内存 开机  2.2  这下心里有数了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在料板上拆了一个0.9千欧的 直接换上  不上内存 测得 1.7 上内存开机后边的就不用说了上图吧 还要说一句 兄弟们加点分吧   没有分了

网友:
第二个图上错了

网友A:
维修也要头脑的。不能太死板。。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也要头脑的。不能太死板。。好样的

嗯嗯
对对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怎么看得有点乱呢。是我太菜吗

网友:
原来是1.5k的吧,换0.9K能稳定吗?

网友C:
这板估计  没找到问题   就没人怀疑吗  原值1.4K电阻   换了个0.9K   电压是正常了    真的修好了吗?

网友:
反馈电阻问题,前两天我也修到一个,不过是笔记本的,3.3V待机变成5.4V去了

网友D:
我说我怎么看。。。  哈哈,内存电压偏低了吧?写帖子的时候把故障也写进去,再附上图片,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图片的存在是为了提高说服力,有图有真相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得有点乱呢。是我太菜吗

这个最终的问题就是由于反馈电阻变小导致内存电压偏低,主板档D5  这样能明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终的问题就是由于反馈电阻变小导致内存电压偏低,主板档D5  这样能明白吧

哎。看来我的智商确实是硬伤了

网友:
好乱哦。呵呵,修养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估计  没找到问题   就没人怀疑吗  原值1.4K电阻   换了个0.9K   电压是正常了    真的修好了吗?

反馈有两个电阻 一个是1.4K  一个是0.6
0.6 的换陈0.9K  输出是1.7   不换 输出是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我怎么看。。。  哈哈,内存电压偏低了吧?写帖子的时候把故障也写进去,再附上图片,这样大家更容 ...

对对对
下次 记住了

网友:
我看了几遍,总结下。故障现象:查到的是主供电电压不对。

网友:
当时你不是先测下内存电压的吗?内存电压当时是正常的吗?一般跑D5要么是I2C总线或BIOS出了问题

网友E:
内存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电压不正常吗

就是内存主供电电压输出偏高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错楼主真细心很多人都会忽略测内存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