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烧鸡法正确使用方法啊

楼主(2015-12-05):
烧鸡法一直有的不太确定,这么算是正确的烧鸡大法,有的说在电池正负极接口处烧,说这样容易造成电源ic发热。有的说是在过了电源ic再烧好,所能给我抉剔说说啊,烧鸡法真正的使用啊?求教不太会使用啊,小白请教啊,求高手执教一二啊,求高手路过留言,我想好好学习下啊

网友:
没怎么烧过,烧鸡有风险,烧鸡需谨慎。

网友:
电压不要高于您要烧的电路的供电,以免烧坏原件,扩大故障等,烧公共端最好把电流也限一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接电池接口处。电源从低往上调。

网友A:
手机我没修过,我只能提供我平时常用的方法,首先要找到短路点,用不高于该短路点的电压直接给该短路点上电,然后摸元器件温度,一般要看电压跟电流多大,两者相乘得出瓦数,一般控制在3瓦以内吧,不然容易把手烫起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我没修过,我只能提供我平时常用的方法,首先要找到短路点,用不高于该短路点的电压直接给该短路点上电 ...

找到短路点,直接就近飞线开始烧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短路点,直接就近飞线开始烧鸡吗?

是啊,烧鸡大法就是运用在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烧鸡大法就是运用在短路的地方

先谢谢了啊,找机会我试试啊

网友:
找到短路的地方 看下是多少供电  加个不超过他的电压限流直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