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键盘一切正常而内接键盘轻轻敲一下回车键就掉电。。。。。。

楼主(2015-12-05):
          各位同行们,天气冷了渐渐地就进入了淡季中,你们是否也该休息下呢,               SONY     MBX-224     故障客户说这个机器只要按下回车键就掉电了,外接按回车键一切正常,,,,。。。。。。客户修个机器把外接键盘也搬过来了,我也是醉了,我接是哪个键盘试了下,确实如客户所说的那样,那我就把机器拆下来看看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那就测测条件先,没有发现什么,果断去料板上找芯片,没有呀,芯片盒里找找,找了个半天,找到一个用过的,不管它,换了在说。。。。好,焊好刷洗干净,上电,亮机进系统看看,,,,,,,,,,,,我是信心十足呀,肯定直接秒杀,一按回车键,拍的一声掉电了,这时一下就蒙了,什么情况,,,换了EC还不行,这样真的好吗,再次对车图纸又看又测了一次,真的没有思路了,一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我看客户等的花儿都谢了,我也只能对客户说,你这样机器要留下来慢慢排查下,今天可能好不了,你就放在我这修吧,客户答应留下了,留了个号码就打发走了,嗨,静下心来看看吧,测呀,看呀,不就那些条件吗,不管它,实在是没有思路了,丢一边去,修修其他的机器先,一晃几个小时又过去了。这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对老板说,那个SONY的机器给客户报个换南桥的价格吧,看客户修不修,打过去客户什么也没有说啥,只要能修好,花个200是没有问题的,那就修呗,没思路我也不知道修什么了,换南桥就换南桥,管它呢,上BGA,,,,,,,,,,,,,,,,,,,,,,直接换个全新无铅的上去,,,,,,过了十多分钟焊好了,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有想到的是,既然按回车键不掉了,,难道是LPC传输的数据不对。。还是。。。。。。。。。。。 ,,,,,,,,,,,,,,,,,,,,,,,,,,,,,,,,,,,,,,,,,,,,,,,,,,,,,,,,,,,,,,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这机器进系统掉电手摸南桥特别烫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大神啊,南桥现在都影响键盘了,看到以后的板难修了啊。
这是几系列的板

网友:
真没想到南桥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以后维修的话肯定成本会很高。

网友A:
不错 遇到可以报价的

网友B:
不可思议,不能理解。。算经验记住了

网友C:
直是怪問題,想都想不到

网友D:
最开始有没有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E:
兄弟,加焊一下EC就好了吧, 我碰一个G480 就是这样

网友F:
ec和按键盘掉电有关系?

网友G:
学习中,楼主好手艺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有没有换个键盘试一下??

没有  这是掉电    其他键你按都正常,就那一个键不行,而且外接也好的  所以没有想到去换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加焊一下EC就好了吧, 我碰一个G480 就是这样

大哥 ,我都换了一个EC ,如果不出CPU,是不是所以人都去换CPU会好呢,一个问题不代表所以故障点都是一样的吧,那你还学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中,楼主好手艺

互相学习啦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和按键盘掉电有关系?

不是吧  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是怪問題,想都想不到

一切都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思议,不能理解。。算经验记住了

理解也是能理解有点的  深那我们做维修得救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遇到可以报价的

报不了多少钱呀    才200

网友:
估计是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