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斧秒杀东芝L600D触发到0.6A掉电

楼主(2015-12-05):
本来个人很懒,但是现在下载分很难得,所以忙乱中也发点小飞刀,换点赏钱,欢迎大家捧场,谢谢,谢谢!言归正传,东芝L600D 笔记本AMD独显,触发到0.6A马上掉回待机状态,继续触发又是这样。拆机,测复位信号只有0.7左右电压,直接加焊北桥,再开机OK. 可是装机完成在开机进系统,却没认硬盘,换硬盘还是不认,BIOS没识别到硬盘。直接测量硬盘接口的供电,发现只有3.7V电压。娘的,又得拆机搞了。经查找测到PQ43控制极只有5.4V没能完全导通,导致+5V过来只有3.7V电压,找到PR9这个1M欧电阻,一段13V,另一端只有5.4V。试着换一个1M欧电阻不行,当然也测过PQ7没问题,又换一个小一点大概800K欧的电阻,还是只能过来5.4V,气急之下,直接换一个100K电阻上去后,PR9可以出8V电压,足以完全导通PQ43。到此维修结束,进系统OK.   最后请教一下高手这电阻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压降呢?

网友:
不出复位加焊北桥?看来这款我修的太少了,都没跟上节奏

网友:
努力回帖  我要下载下风

优秀妞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下

chinafixRookie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HP机器桥有问题什么故障都能出现啊

网友:
无复位  楼主直接加焊北桥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没有复位直接加悍桥是啥意思

网友:
学习学习!!!!!!!!!!!!!

优秀妞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就是PQ7有问题。不信你拆了PQ7你看1M的电阻两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
桥都不用加焊。

网友:
肯定有的地方或零件漏电了

网友:
我觉得到是二级转换电压出了问题导致了掉电

网友:
学习到了听厉害的

网友:
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呢 又是北桥 又不认硬盘

网友:
应该是转换电那里问题吧。不是桥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维修经验。

网友:
怎么看不懂  小白我  有13V的电压吗  最后怎么改了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