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帮帮忙,小米2a掉电快几乎没分钟掉%1是主板漏电吗?换过 ...
[小米手机维修]
帮帮忙,小米2a掉电快几乎没分钟掉%1是主板漏电吗?换过尾插和电池而且之前的B40换...

网友(2015-12-05):
帮帮忙,小米2a掉电快几乎没分钟掉%1是主板漏电吗?换过尾插和电池而且之前的B40换的是B44的电池!
小米
掉电

网友:
这应该是不可能吧,就算漏电也不会1分钟都管不到呀,再换个电池试试呗。

网友:
朋友电池问题吧

网友:
这个基本上就是主板漏电了吧,每分钟1%的耗电量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不值钱啊

网友:
电池不对,充电就有问题,以前修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