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装独显驱动蓝屏0X00000116重启或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5-12-05):
HP 1000,装独显驱动蓝屏0X00000116重启或不进系统,显卡、CPU、内存、硬盘及系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下有没有那位遇到过?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一个不装   看能不能装进系统先   能的话 在一个个装驱动  那个出问题 就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你要确定具体哪个硬件出问题了 ,才好解决

网友:
只能一个个试

网友:
蓝屏116很经典的故障 驱动要是不行的话 那就得修显卡了

网友:
大部分是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空悍或者显卡坏的可能性比极大

网友:
如果是XP 换个WIN7看行不行   不行去官网下载的还不行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换显卡吧兄弟

网友:
装系统是驱动度不要安装,进桌面后在单个装驱动

网友:
既然显卡换了  那测独显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报错的代码确实和显卡有关,1:装原版系统和官方驱动,2:搞显卡和显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呢 ?

网友:
看蓝屏提示是,ATI显卡部分故障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台G470进系统蓝屏也是报116错误,全部干了便最后问题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看看,能进去不,

网友:
amd的和集显混在一起,要打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A:
0809024显卡 好像是 。如果是的话加焊下 或者换吧

网友:
很多没看清楚题目的,显卡、CPU、内存、硬盘及系统都换了,还加焊什么显卡,板一直放在那,跟刁主席申请报废中

网友:
116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忘了说,bios也刷过了

网友B:
显卡问题啊,导致的蓝屏。你也可以禁止独显来碰下运气,我试过,不做显卡,禁用独显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啊,导致的蓝屏。你也可以禁止独显来碰下运气,我试过,不做显卡,禁用独显好了

大哥,禁用独显,客户就不用来找我们修了,呵呵

网友:
显卡驱动屏蔽了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09024显卡 好像是 。如果是的话加焊下 或者换吧

换过了结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