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2-06):
故障:接机简单测试下不通电让客户留下。插直流电源没有待机0.000.拆机后看主板没有明显烧痕 个相供电没有短路。但是为什么没有待机呢测JP1 1脚2脚竟然没有19v只有0.5V左右 7脚1v 5 6 8脚没有电压。因个人平时很少修hp求师傅们给点维修思路 19v去哪了!

网友:
.......电源接口有问题阿,  把接口拔起来,  直接测电源口的正极线看有没有19V,  有在插上板测

网友:
把接口拔下来测有19v 插在主板上就没有了

网友:
主板短路  拉低了呗

网友:
G极开启电压信号没有吧,仔细查查。

网友:
ADP_ID是否有5V以上电压,如果没有就查电源接口

网友:
正式维客是怎么得来的 呵呵

网友:
ADP_ID电压多少

网友:
电源口坏了把

网友:
1v 应该是这个电压不对  电源插头拔下来测有15v

网友:
ADP_ID电压拉低到1v会影响+VINVA输出是吧

网友:
ADP_ID到这里了 这几个件都没找到 谁有点位图 能给传一份吗

网友:
对照电路图 看看是不是有短线或者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找到故障了  废了半天功夫 原来是电源口的正极虚焊了 引起的 空载下有19v 插负载就没有了  电源口厂家用胶封死了看不见里面  把它拆开了 才发现  走弯路了 大家看一下图片

网友:
就算是短路也不可能把DC头电压给拉低的还剩0.5V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得烧多少东西,楼主好好看看到底有没有19V进来吧

网友:
惠普的机子如果没有记错ADP_ID应该是7V左右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吧  查查

网友:
插电源查接口 19V 是否短路

网友:
呵呵,这机器电源接口脱焊很多呢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的,不好查啊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坏机了吧 保护隔离问题挺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