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型锡槽

楼主(2015-12-06):
自制的锡槽,觉得槽边缘的704胶弹性不够,但又没找到满意的胶或胶条,锡完全熔化需要12分钟左右,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

网友:
这个温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
熔接器 改装的 挺实用

网友:
你那槽子接口之类换的多吗,我这基本上没怎么换过,想法不错,成本不高,就是熔PPR管的工具改装。

网友:
这个拆内存槽怎么样,试过没有

网友:
没用过锡槽 好用吗 怎么使用的哦

网友:
不错!用ppr热熔做确实不错

网友:
没看懂,这做来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还省锡,就是不知好用不

网友:
这个锡块做什么用?

网友:
很好的创意,学习学习

网友:
這個溫度控制精準嗎?

网友:
这么小一个,换个内存槽都成问题吧,但是换IO接口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怎么 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自制的

网友:
好恐怖,真怕倒出来。烫到手

网友:
锡槽。。。我都没听说过。。。好用吗?

网友:
很不错,  开了眼界,挺实用

网友:
这个好     就是别弄到脚面上了。。。

网友(2016-01-06):
你的溶锡槽用什么做的呀,用704胶吗,胶可以传热吗?加热后,这704胶不溶化吗?

网友:
这个要是碰到手上就玩完了啊。

网友:
这个是搞水管的设备吧。。厉害啊。。

网友:
好创意 不过还是铜的好吧

网友(2016-02-13):
焊接内存插槽的福音

网友:
开眼界了,有创意

网友A:
楼主,这个锡槽用来拆内存等插槽效果怎么样啊,下面发热体,看着像热熔胶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锡槽用来拆内存等插槽效果怎么样啊,下面发热体,看着像热熔胶的工具。

取下可以,上内存槽没试过。焊水管的工具(发热体长的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