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不出3v5v

楼主(2015-12-06):
待机0.035 按键开关有3.3v 摁开机无反应  3v5v供电芯片是tps51225,3v电感电压是0.5V en1en2 vbst都正常
就是没有电压  还有cpu芯片PU4201 的12脚 RTN   怎么对地阻值为0 拆掉芯片也一样!和PWR_VCORE_RTN相连的PC4310 和PC4311 都是对地阻值为0   直接通VSS_AXG_SENSE这个信号 是进集成cpu里的  cpu是i5
请问这个信号对地为0是否正常? 3v5v不出是不是因为别的电路上有短路所致  小白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
附上图纸 ··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Dell Inspiron 14-3421 WISTRON DNE40-CR 12204-1 (A00).pdf

网友:
待机3V有短路,断开后面看看。。。。。。

网友:
烧3V后级试试

网友:
先把3V 修好,然后再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
后级把待机拉低了,看一下电感的对地值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