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前端总线和内存频率问题

楼主(2015-12-06):
现在还有没有前端总线的说法?
CPU的外频要等于内存核心频率才算同步,但我看现在有很多电脑内存核心频都要大于CPU外频,就算是异步的话,那略低的CPU外频是不是会限制内存使其不能完全发挥?,
比如:(2代I3)CPU外频100MHZ  (3代) 内存是133MHZ   那么内存的工作频率是不是只能被限制在400MHZ?
前端总线比内存,是怎么个比法?
(不要说去查百度,资料都太老了好几年前,我就是看百度看蒙的,有说这有说那样的)

网友A:
当然有了  兄弟你接触电脑多少年了

   这是常识好不。。在好的cpu 如果显卡不好 玩游戏一洋卡了。。

    关键是整体配合啊。。。就比安说。。上i7 什么 最牛的主版。内存 但是cpu是传统硬盘。。非固态硬盘

     装个系统时间也多一半时间   换个固态硬盘就快了

网友B:
建议加一个固态

网友C:
我把电脑看成木桶 原理就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  兄弟你接触电脑多少年了

   这是常识好不。。在好的cpu 如果显卡不好 玩游戏一洋卡了。。

接触了两个月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一个固态

我怎么都看不懂你们在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脑看成木桶 原理就通用了

所以内存会被限制400MHZ ?

网友D:
CPU外频怎么可能跟内存同步,如果是同步的话,还要时钟发生器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外频怎么可能跟内存同步,如果是同步的话,还要时钟发生器干什么??

百度说之前是CPU外频跟内存核心频率同步是最好的(还是资料太老?)?那现在又是什么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