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G前几天突然点不亮

楼主(2015-12-06):
我家里有台旧机子,主板是华硕的965G集显大板,本来使用一切正常。前几天突然点不亮,症状为开机黑屏,硬盘指示灯显示正常,CPU风扇电源硬盘通电后貌似可以继续运作。

网友:
找个板板换上,会修的都不怎么修这东西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检查下显示输出接口插座,看是不是有针脚被腐蚀的断线了

网友:
看你貌似不太懂呀,找修电脑的看下,实在不想找人修,你买个便宜的诊断卡看出什么数字,论坛才有人

网友:
擦擦内存 把电池拔下来放几分钟再放上去 记得拨了电源线。。以上2个方法不行的花 把主板拆下来 去买工业酒精 用牙刷刷个一遍 刷完后别装上机箱  试试能不能亮机  如果不行 就去找电脑师傅吧

网友:
花几块钱买个数码卡,依不良代码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