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A1586 4.7故障,兄弟们给看看,谢谢,急求

楼主(2015-12-06):
手机WIFI信号比较差,放在路由器旁边信号满格,拿开1米左右就掉成两格了,10米不到信号就收不到了,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WIFI模块的问题吗?系统刷过机也一样,现在是9.1的系统,
还有一个问题是手机信号也很差,两台手机放在一起这台比那台信号要少一格,而且系统重启后,信号无服务,飞行模式打开一下才恢复信号
3个问题,电池的电晚上还有百分之93的电,蜂窝4G关掉,后台就一个微信,第二天还剩下百分之40左右的电,电池头天晚上12点左右第二天早上8点多,电池是不是坏了?知道的兄弟们给回复下,谢谢了

网友:
急,兄弟们,看到的给个回复哈

网友:
没人回复吗,帖子不要沉啊

网友A:
看是不是漏电,大部分是wifi问题,6的wifi信号弱wifi坏一般都会漏电8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漏电,大部分是wifi问题,6的wifi信号弱wifi坏一般都会漏电80左右

修下80吗?如果WIFI问题的话要这么测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下80吗?如果WIFI问题的话要这么测啊,谢谢

不是80块钱,是电流,连上可调电源看看漏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80块钱,是电流,连上可调电源看看漏电不?

开机电流80还是待机80还是关机后的电流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漏电,大部分是wifi问题,6的wifi信号弱wifi坏一般都会漏电80左右

还有如果大电流,用手摸发热还是用松香粉来烧

网友:
是的漏电,需要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