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不开机

楼主(2015-12-06):
手里有台DELL1526 主板,有待机电流,开关有待机电压,按下不触发,放过电,小白求指导!!!!!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看时序啊 比如供电时钟复位之类的 如果不知道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想学维修建议你去【迅维】

网友:
那你要按时序来,先查EC待机条件,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下图纸。查条件。查开关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