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5-12-06):
继上次发了一个求助帖子   G480时亮时不亮  刷完BIOS后直接不亮机  掉电重启  问题以解决  因为上次灌水被抓  号子今天才解封        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BIOS问题      我们刷bios一般都是擦除然写入然后校检就OK了  时亮时不亮的问题也解决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擦除芯片后还需查空芯片才可以     以前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机子也拖了好几天  今天遇到了给广大同行说下 维修不易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秒机     PS 灌水有风险  需谨慎

网友:
同问,BIOS文件呢?上传下呗

网友:
让你偷懒 不查空

网友:
我刷的时候也是要查空一下,虽然不知道什么用,才知道不查空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
正好遇到  谢谢了

网友:
我这一台也是这样问题,开机时亮时不亮。亮了就正常

网友:
仍然是灌水贴呀,小心点。

网友(2016-01-05):
板号也没有 BIOS 文件也没上传 你发的这叫啥帖子?

网友:
有个g470以为bios问题刷了好多,最后加焊显卡和桥,后又刷了bios才好,用了几天又回来了,结果是显卡,今天又加焊以下,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用RT809F就不会出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