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 昂达H61M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12-06):
客户昂达主板H61M 无法开机不出发,检测电源正常,检测ATX各电压正常,首先想到是不是IO 问题,
遍寻各大网站都没有这个板子图纸 于是只能找到这个IO的图纸NCT5532D

用29脚短接,发现能触发开机,遂想到 是不是开关针和这个IO有断线?

于是跑29脚 发现有个电阻,测的电阻两端都是3.3V ,于是用镊子短接开机,可以触发。

马上换掉这个电阻,完美开机了

网友A:
这里故障感觉开机针或io29脚到电阻两端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电阻两端有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两端有电压不正常吗?

证明两端都是好的啊 对吧 如果有一短不通就是有问题的啊 这里是证明电阻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故障感觉开机针或io29脚到电阻两端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电阻坏了

网友D:
电阻坏了怎么两端都还是3.3v,?

网友E:
一切些有可能.维修仔细 细心就有收获

网友F:
今天下了根你一样的IO的的PDF只能看到两边 的上下的看不了
我的是昂达B75跑马94

网友:
对啊电阻坏两端电压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坏了怎么两端都还是3.3v,?

我也觉得奇怪,电阻损坏下另一端电压应该 是处于偏低状态的。

网友:
细心就有收获

网友G:
情况能说的清楚点吗?那样会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坏了怎么两端都还是3.3v,?

也就是说电阻两端 一端到开关针 一端到IO29脚 这两条路是通的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切些有可能.维修仔细 细心就有收获

谢谢 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下了根你一样的IO的的PDF只能看到两边 的上下的看不了
我的是昂达B75跑马94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情况能说的清楚点吗?那样会好判断

开机不出发维修啊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昂达h61  悲哀啊

网友:
这个电阻起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故障感觉开机针或io29脚到电阻两端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电阻一端连接io29另一端连接开机针吗?电阻两端电压都是3.3v不正常,正常两端电压是几大?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证明两端都是好的啊 对吧 如果有一短不通就是有问题的啊 这里是证明电阻是坏的啊

电阻阻值多大?电阻另一端连哪?怎判电阻坏呢

网友:
可能楼主表达有问题,电阻坏,为啥又两端都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