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换fch桥,板层鼓包,求破解方法

楼主(2015-12-06):
联想z475,换fch桥,板层鼓包,求破解方法,现在桥边上的板层已经鼓包,每次上的芯片焊完后会爆珠,将板子处理平一做也鼓,怎么办?
芯片

网友:
板子要干燥,温度不要太高。报费吧

网友:
估计没办法啦

网友:
还是直接报废吧,在把桥搞坏,就真划不来了,做桥之前先烤干,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不行了,,,,要报废了

网友:
可以这么试试 把鼓包处 用针穿破 ,然后芯片中间植球用小点的锡球 应该可以补救

网友(2018-06-13):
换桥之前必须干燥两到三个小时,要不就会出现鼓包。板子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