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12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5-12-06):
版号:DAGC9AMB8D0 REV 接机就大概知道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长话说,电源接口经过保险PF7再经过两个小电感直接到PQ1002.量了一下PQ1002第5脚只有3V多点。4脚控制脚直接19V,大伙都知道P管的特性,G级电压肯定不对的。

网友:
为什么描述都没有显示完整啊!要怎么编辑才可以啊!

网友:
帖子好像没写完啊

网友:
哥们,帖子没写完吧!本来还想给点你分呢!

网友:
是不是分楼发帖才可以啊?

网友:
没有看懂,你这是好了还是没有好啊!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A:
都学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学多点字就后面都是....别人的描述为什么都可以学很长的呢!

网友:
还没看明白怎么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学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学多点字就后面都是....别人的描述为什么都可以学很长的呢!

哦,多发几次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还可以补充内容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