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掉电,巧合的维修

楼主(2015-12-06):
P41T-C31(MS-7610 VER:1.0),拿来时能加电,但不跑码,压南桥有效果,上BGA后好了。防止返修,把弹簧卡扣换成镙丝镙帽紧扣。装机再试机,半小时不到掉电。再次取出主板,检测外设均未发现不正常,掉电很是头痛。单用主板加独显(无集显),进PE挂机,半天时间不掉电,挂上硬盘进PE挂机,1小时左右掉电,以为是硬盘有问题,准备把硬盘里的资料拷出来免得事后麻烦,当用移动硬盘插到后置USB接口就马上掉电,测USB5v阻值有532,正常。又开机,用U盘去插,不马上掉电,但不认U盘。测不出个什么来,就试着把“6条腿”换了,......收工。想不通,这个“6条腿”的各“腿”阻值与其它好的USB接口的“6条腿”比较是完全一致的......该死的“6条腿”。

网友:
细心就有收获

网友A:
六角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V星的    S3-B 等等

网友B:
6条腿说的是行话,还是土话,什么芯片

网友:
6条腿--------到底是什么芯片,什么型号,做什么用途的说明下嘛~~~~~~~~

网友:
是不是V星的板,V星爱用这种六角芯片放USB旁边,便于开启usb供电,受控于io

网友C:
这个六脚有保护作用吧

网友:
瞎猫碰着死耗子

网友:
MSI的板 就是那些小6脚讨厌 特别是USB的8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条腿说的是行话,还是土话,什么芯片

"静电释放",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网友:
有时候,活猫被耗子玩死才悲哟。

网友:
USB旁边的6脚芯片居然能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六脚有保护作用吧

静电释放,防插入设备时出现浪勇的。

网友E:
这个修得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那个是5V的吗

网友:
运气还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得有点运气的成分

是的,要不是客户说资料要保住的话,可能要伤脑筋了。

网友:
好吧现在很多这种芯片坏事了

网友F:
为usb接口供电兼过流检测芯片。

网友:
不换不知道换了吓一跳

网友:
是挺悲哀的

网友:
维修需要运气。。。更加需要细心。。。

网友:
那真是运气好

网友G:
下次记得带照片这样分会多 很少遇到巧合,但是巧合都是给机缘好的人就像姐姐的机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下次记得带照片这样分会多 很少遇到巧合,但是巧合都是给机缘好的人就像姐姐的机缘

我没有追求分的想法。有论坛里的“高明”说是“瞎猫......”,我不计较。我发贴,是这例掉电,把我的“万用表”骗了,测阻值不一定就能找到故障点。这例说明有些“短”要在带“载”的状态下出现。能运行一定时间掉电,那就是“件”是因为“微短”慢慢到“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usb接口供电兼过流检测芯片。

你的理解有不确切,那个“6条腿”件是“E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是”ESD",你可以问“度娘”。

网友:
六条腿,是给USB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追求分的想法。有论坛里的“高明”说是“瞎猫......”,我不计较。我发贴,是这例掉电,把我的“万 ...

这个的确是,最早维修上都有个说法,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万用表是低压状态去测试的,有些软击穿的,需要在一定电压程度下才可以表现的。一般情况下断电测试阻值和带电测试电压结合可以避免部分在供电情况下的性能不佳。但现在维修早就是快餐式的了,钱进的不多,同行压价都猛,从业人员都比较浮躁了。

网友:
修机就是个细心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电释放",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静电释放(ESD)

网友:
居然是防静电芯片~~~

网友:
ESD防静电的东西

网友:
静电保护芯片坏了

网友:
是6脚芯片引起的无USB 5V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