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不触发 不上电

楼主(2015-12-06):
   联想E420  不触发 不上电     轻微进水     清理干净 BGA 考了下板子 还是不上电    测下主板也没短路    3  5V 待机  电感有    开关  2.95V  感觉偏低   上啦电阻 跟下拉电阻换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开关电压偏低造成的   开关到EC  正常没断线         我想问下  EC 的 那几个 条件 是触发的条件      图纸也有了  大家帮忙看看

联想E420 E425 纬创10282_llw-1_-1_0118.pdf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A:
那个 待机芯片   有修过 这个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待机芯片   有修过 这个机子吗

3   5V  的 待机芯片  我换过

网友:
3.3v 微短路,查下待机   ,还是ec导致短路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看看的

网友:
2.95 有点低电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不是三五伏芯片坏了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测测EC条件正常吗 还有PWRBTN有没有跳变

网友:
LDO有没有短路

网友:
LDO  正常的   3  5V 都有了   EC  供电 正常   开关 到 EC 引脚 正常 没断线 有跳变

网友:
3  5   V 待机芯片 换过了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的吧?我记得这个机子开关电压就是那样啊!还有不触发,你查触发条件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待机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 换过啦

网友:
和芯片关系不大,一般是先刷bios的

网友:
RSMRST LID ,不就这些玩意

网友:
LZ修好没有我的正好根你一样的毛病

网友B:
LZ 修好没有我的修好了是南桥后面R2403保险烧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修好没有我的修好了是南桥后面R2403保险烧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看看   待机电流0.03

网友:
这机器待机芯片坏是通病

网友:
待机有就和待机芯片没关系,看看无线网卡附近有没有腐蚀,在麦拉下面

网友:
这个机器的3 5V待机芯片容易坏。 先拆下量下是否有短路 。如果还有的话就拆IO。及网卡芯片。

网友:
这机器待机一直有3/5就不正常,待机芯片换过,刷BIOS,查EC的待机条件。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触发瞬间EC有没有拉低,以及EC有没有发出低电压的开启信号给南桥。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牛逼,看来我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
过来探讨探讨

网友:
感有时开关电压3V也算正常,查下有没有跳变,EC的基本条件满足没

网友:
查一下LID或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电压都有的话,就软是试试,刷BIOS。

网友:
EC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网友:
换待机芯片,,,,,,,,不过那芯片好像挺贵的,,,,,,,,几十块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正好在修,不知道小板的图纸有没有

网友:
pwrbtn的电压是正常的 查ec rom ec的供电 时钟 rst lid#aci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