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一看视频就关机

楼主(2015-12-06):
Y450一看视频就关机。。。打开文档用一天都没事。。显卡换过了。。滤波电容也换了。。。谁修过麻烦说下

网友:
主查CPU供电,显卡供电这块

网友:
我看 你还是修显卡吧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机器,一样的故障,只要看电影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正常开机,修好后回复一下

网友:
显卡温度如何

网友:
现在赚个分不容易啊

网友:
确定显卡OK的话查一下温控,BIOS刷了没

网友:
温控,显卡供电,裸机测试看看。

网友:
Y450 显卡供电问题多吧

网友:
cpu供电一套全换了试试。

网友:
压显卡的那个螺丝孔是不是掉了

网友:
我这台只要打开鲁大师压力测试就关机 ,不知各位遇到过没有,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6-01-08):
你看看1.8v那个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