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5-12-06):
现在手上有一台联想G470机器  开机有显  进bios正常  但开机进到Windows那里就卡死  硬盘换了 所以外接设备都拆除了还是一样  求思路

网友:
估计你暂时还无能力搞好,还是送修吧!节省时间,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其他的真的不好说!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先要换一些配件测试呀,把硬盘取掉,进PE看能不能进?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你说也不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