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q40 屏暗修好后 滚动条很慢 求助

楼主(2015-12-06):
原始故障是屏线断线  导致的屏暗
修好屏暗后  滚动条很慢  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已刷过bios  南桥焊动   拔掉所有外设   外接仍然滚动条很慢   进pe仍然滚动条很慢进不去
求助   基本二级电压正常   桥供电正常
论坛也有屏暗后  进不去系统的  也没有解决的方案
特此求助

网友A:
硬盘这些扫描过么,光驱这些都会导致慢

网友:
是AMD还是INTEL,换个U试试,显卡问题有遇过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这些扫描过么,光驱这些都会导致慢

文中提到了  已经拔掉所有外设了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一个桥试试

网友:
         有没有用的是原装电源,cq40是hp的机器,对电源有要求

网友:
你换一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有的拆除了外设后还是不行,需要进去BIOS里面吧外设给禁了

网友:
cp40排线也很容易断的

网友:
加焊没用,换了才行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这个型号的南桥也不贵!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不接内置屏。只接外显试下?不行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