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410f高端显示器 在线急求大师版主 有经验的人致电吗,急急急!!!

楼主(2015-12-06):
dell u2410f  暗屏,这是一个电视和显示器一体的,之前看论坛上一个版主说过,6000大洋,也是暗屏,没有24v供电,我这个是24v供电有的,3.3有的还有一个1.7  此电路是,电源板到高压板  有24v和3.3  1.7 本人感觉1.7不对,到驱动板为3.3v  5v   1.7v  12v  这个1.7和到高压板的1.7电压是一样的,接vga的时候拉低1.05

我以为是1.8   驱动板1.7v接着可能是一个下拉电阻,我拆的时候掉了,然后通电1.7变是5v了,同时电源板到高压板那一路也变成5v了,通电竟然屏幕明显变亮了,但是还是很暗,然后开机调节亮度的时候屏幕没有一点反应,还是暗,调节对比度的时候有反应,就是对比度可以调节,亮度无法调节

注明 :本显示器,开机显示dell logo的时候 和出无信号的时候正常,就是接vga的时候暗屏,次显示器是灯箱屏好像,不要怀疑灯管,好像还是驱动板这边亮度没有开启,不知道什么原因,论坛有个程序我刷了,论坛上那个程序好像是坏的,现在怀疑程序问题,可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有没有大神指点,急等

网友:
这是显示器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
你先把24c的数据备份,然后把24c清空试试.24c存的是用户数据,它乱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24c的数据备份,然后把24c清空试试.24c存的是用户数据,它乱了也会这样的

24c???什么意思什么清空 备份

网友C:
先确定一下,机器是不是已经开机,只是背光没有亮?可以通过测量屏供电和LVDS信号电压来判别?如果已经开机,则要查ONOFF信号是不是有?如果没有开机,则要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一下,机器是不是已经开机,只是背光没有亮?可以通过测量屏供电和LVDS信号电压来判别?如果已经开机 ...

开机了,背光也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什么意思什么清空 备份

24C XX 就是用户存储器了

网友D:
这种问题先加焊电源板高压部分  输出滤波的电容先替换   这三板斧都还没走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先加焊电源板高压部分  输出滤波的电容先替换   这三板斧都还没走完呢

呵呵呵,加焊电源板高压部分,高压板是分开的,又怎么挨着滤波电容了,醉了,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加焊电源板高压部分,高压板是分开的,又怎么挨着滤波电容了,醉了,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电源板输出不稳定也会导致背光开启不正常   电源板的高压部分 我说的是整流桥  变压器 开关管 整流二极管之类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输出不稳定也会导致背光开启不正常   电源板的高压部分 我说的是整流桥  变压器 开关管 整流二极管 ...

输入全部稳定

网友:
开机有LOGO显示,说明屏和背光是好的。接VGA信号时出现暗屏,查VGA接口的HV信号通路。同时你也可以使用DV
I接口,如果正常,那就可以肯定是VGA接口电路有问题。24CXX中的数据是配置信息,配置信息错误也会导致黑屏。

网友E:
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DELL机器,这个是开机LOGO显示都正常,就是没图像显示,有背光,还有这BIOS到底是哪个,24CXX的有好几个呢,这种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DELL机器,这个是开机LOGO显示都正常,就是没图像显示,有背光,还有这BIOS到底是哪个, ...

刷主芯片程序

网友:
主芯片到底是哪个呢,是USB,读卡器小板上的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