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垂直180度强力插入,暴力有时候真能解决问题

楼主(2015-12-06):
      看看配置先:ASUS M2N68 什么SE,AMD L1250单核,威刚DDR2 512.说不亮机,诊断卡跑D5,以为是ASUS的问题,测完电压放个电,没用,刷个BIOS,没用,换个内存,好了。好了就好了呗,手头除了2G还真没有这么小的内存。报个价说了下,好像嫌贵,好在没说什么坏了。不死心,找邻居联想家问有没有小内存,找半天有一条HP老机器上256的,有台联想BTX机有条记忆512单面。就是他了。来装上好了,一边翻论坛一边胡思乱想,怎么想都不爽。我该拿什么还给邻居,难不成花十块钱买条512来?买条1G来?给他20块钱?(他未必能愿意)。越想越不爽,豁出去了,搞死就买两条1G,一条给客户,一条给邻居:

网友:
刷spd?还是干啥?

网友:
是的,看过有人这么干,试试看

网友A:
刷spd你用得着这样么,直接编程器写就是了,这样烧了主板你还得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spd你用得着这样么,直接编程器写就是了,这样烧了主板你还得折腾

没有那种小转换座,我试着焊了,飞不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种小转换座,我试着焊了,飞不上线

我飞线到内存上,写的...

网友C:
这不算暴力,没有任何危险。不过笔记本主板上不敢弄。

网友D:
开机,等屏亮了在插入吗,代码是在38之后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机,等屏亮了在插入吗,代码是在38之后是不是?

正常开着机器的时候  我也搞不懂什么时候最佳,我是在开着机器的时候插的,然后机器死机了,重启真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算暴力,没有任何危险。不过笔记本主板上不敢弄。

要是有你那个转换座就好了,插进去死机了,我以为完蛋了  重启亮了

网友E:
楼主再开机状态下插入的内存,真厉害。 你从淘宝上买个转接座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再开机状态下插入的内存,真厉害。 你从淘宝上买个转接座也行啊

打算从迅维深圳店买个,十来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开着机器的时候  我也搞不懂什么时候最佳,我是在开着机器的时候插的,然后机器死机了,重启真亮了

听说这样风险挺大的,要一模一样滴内存插吗,比如都是1g,或者都是512m

网友B:
应该是容量相同,排列都是单面或者都是双面,频率相同就成功率高吧,我以前对调芯片弄好过不多几个,

网友:
开机插内存  你胆子不错啊

网友:
这题目,搞的也太强悍了,我还以为直接烙铁捅呢

网友:
这样也能刷呀,太爆力了吧  不怕搞坏主板吗

网友:
这样做,把主板烧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不算暴力 大不了换一根曹子

网友:
哈哈。猛龙过江。。。。厉害

网友F:
也只有这种老主板二代的敢这么弄,要是三代楼主还敢这样弄吗

网友G:
通电时插内存条,要求眼疾手快啊,一个不留意那就同归于尽了哦!

网友:
这样都能刷,长见实了

网友:
楼主威武啊, 哈哈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
你那个扫描内存的那个是叫啥

网友:
512应该都快绝迹了吧

网友:
以前看有人这样干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也只有这种老主板二代的敢这么弄,要是三代楼主还敢这样弄吗

说到底就是因为不值钱可以胡搞,算好了,大不了主板内存全烧糊了我全套换一套,也不亏钱,搞好就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通电时插内存条,要求眼疾手快啊,一个不留意那就同归于尽了哦!

关键是准,速度是其次,只要对好,一次插好,你中间拐个弯估计就有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准,速度是其次,只要对好,一次插好,你中间拐个弯估计就有麻烦了

主要是你插入时的力度和准度刚刚好。

网友H:
感觉文章表达是换内存条修好了机器,还是还大容量内存自己划不来。个人实打实时的收费。

网友:
不是所有暴力都能解决问题的,这机子太古董了吧

网友:
还好算是成功了 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这又教坏小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文章表达是换内存条修好了机器,还是还大容量内存自己划不来。个人实打实时的收费。

知音啊,目的不是搞好内存,手头只有2g,报了价不想给的意思,折腾是为了工钱,不然就白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文章表达是换内存条修好了机器,还是还大容量内存自己划不来。个人实打实时的收费。

知音啊,就这意思

网友:
这样也行???通电状态下还真不敢插拔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就是因为不值钱可以胡搞,算好了,大不了主板内存全烧糊了我全套换一套,也不亏钱,搞好就赚了,

赌一把,需要一定的魄力跟经验啊,像我们这种小白哪敢这么搞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也只有这种老主板二代的敢这么弄,要是三代楼主还敢这样弄吗

三代我也这样干过
不过是先把系 统睡眠了下
应该睡眠只是壮胆子
不断电源睡眠 内存不断电的
最后是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没看懂- -这是在修内存还是在干吗求解骚

网友:
胆大,心细,眼亮、手准!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代我也这样干过
不过是先把系 统睡眠了下
应该睡眠只是壮胆子

休眠应该比开机时安全一些的,毕竟系统没有对内存在进行数据读写交换

网友J:
最好吧BIOS备份出来,这次给你10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容量相同,排列都是单面或者都是双面,频率相同就成功率高吧,我以前对调芯片弄好过不多几个,

有些板子只能支持256根512  碰到一个 戴尔品牌的,1G根2G就是过不去内存 最后换个512直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好吧BIOS备份出来,这次给你10分

没转换座读,所以才暴力插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些板子只能支持256根512  碰到一个 戴尔品牌的,1G根2G就是过不去内存 最后换个512直接过了

支持是支持的,ASUS 什么SE的板子,关键客户就是512的,而且就是内存坏了,我只有2G的,报价他有点不想出钱,那修不好这个内存就没钱收,所以不得已为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支持是支持的,ASUS 什么SE的板子,关键客户就是512的,而且就是内存坏了,我只有2G的,报价他有点不想出 ...

会不会你报价太黑心了呢,?还是说你的说客方面不太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你报价太黑心了呢,?还是说你的说客方面不太到位

价格不黑,一根2G内存都有五六十,带运费七十以上了,说客方面可能欠缺点,目前正在闭关修炼这方面的功夫。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黑,一根2G内存都有五六十,带运费七十以上了,说客方面可能欠缺点,目前正在闭关修炼这方面的功夫 ...

:我记得我卖过一条1G内存120的 二手的 客户直接开心拿走,我们的对比是不是相差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我卖过一条1G内存120的 二手的 客户直接开心拿走,我们的对比是不是相差有点问题?

这个直接就没有可比性,资源优势,你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从迅维深圳店买个,十来块而已,

那人怎么老给你评分

网友:
谁?新版主?

网友:
那个水母啊

网友:
不知道啊,要不你找他问问?

网友:
这标题,我艹。。

网友:
,不然怎么把你老人家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