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6):
此机为地市送修,刚开始的时候是显卡没供电换了芯片就好了, 试机没事,直接发走,可半月过后,机器又送来说是做不上系统,通电一看是风扇狂转且自动重启。啥也不说了拆机吧,想着是bios问题刷了n个也是一样。温控也搞了 ec也换了拆机的,还是一样,。请教各位高手该怎么解决呢?
自动重启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BIOS要合成的。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A:
刷BIOS能解决
johnwen
刷了n个都不可以!找人要了一个还是一样!
详情

网友:
装不上系统是啥意思?用纯净安装版的试试,还有就是装win8试试,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能解决
刷了n个都不可以!找人要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仔细测下显卡的其它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也正常,实在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