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E065TX版号R63四代I5不开机附合成好秒亮BIOS

楼主(2015-12-06):
       型号:15-E065TX   Q118
         版号:DAOR63MB6F1

    商家送修,不开机。通电待机电流0.003A,按开机键电流会上到0.016A,松手掉回0.003A。 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痕迹。通电测3V5V,待机下没有,按下开关后3V5V正常出来。由这可以判断后极电源没有开启,先刷个BIOS看看,这款机器有ECBIOS,刷上后现象一模一样。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R68烧坏。看图纸这款机器的后极电源都是PU6控制。找一个22欧电阻换上,效果一样。电阻被烧了 这个芯片也不能幸免吧。取下看看开启有没有,在定芯片吧。开启是有EC直接控制,按下开关开启信号还是没有,难倒EC也坏了。查EC条件,供电3V正常 复位正常开机19脚跳变正常发给南桥的高低高信号也有,查南桥返回信号没有。南桥挂了???
南桥是4代的SR17E的。测下南桥的供电的电阻发现桥核心供电1.05V阻值只有2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手上没有只有定了 发一个南桥 和PU6,EC也发一个。等了两天到货,先把PU6换上 本来就是它的供电烧坏了,先试试。结果上电一次电流到0.5A南桥烫手,没办法了只有先换南桥了。20分钟后主板冷却,量核心供电1.05V阻值有100多了,心想OK啦。通电触发结果还是不上电,什么情况南桥坏的??观察主板发现32.768晶振位置是空出来的,查图纸发现32.768是由U36时钟芯片提供。测量芯片条件+3VPCU +3VRTC都有,示波器测量9脚32KHZ没波形。这个芯片找不到。发货的话又要等几天。抽只烟思考一下,晶振位置空出来了的,把它补上看看。再测量32.768波形不对,发现RTC_X1和U36相连,断开后波形正常。上电机器触发0.26A,上CPU开机。电流上去了哈哈。装屏测试发现需要20几秒才亮机,回想换桥要刷BIOS不然亮机慢,自己下个ME用他原来的BIOS合成。刷上OK。

回想此机维修过程还是很头痛啊,不过修好后心情不错。

         附上合成好的BIOS

网友:
楼主很给力,,,,,,

hangvr2012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清晰啊

网友A:
HP的BIOS  可以直接上官网

网友:
时钟芯片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BIOS  可以直接上官网

惠普官网的biso不能直接刷的,而且里面没有ME资料

网友:
分析得不错,方法值得借鉴,加分赞一个!

网友B:
你最后是把32K断开才亮机的

网友:
很厉害啊现在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是把32K断开才亮机的

是的  时钟芯片后面用示波器测了一下除了32.768不正常外,其他25M 27M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是要合成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2052-1-1.html你可以去看看 现在的机器都需要合成

网友D:
意思是时钟芯片 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时钟芯片 也坏了?

整个机器的时钟都是有这个时钟芯片提供 包括显卡和网卡的时钟

网友:
BIOS都有下载的了,好用的朋友顶一下,谢谢

网友:
代用32.768相当的精彩。

网友:
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以前不知道BIOS怎么合成,一台同样的机子开机亮屏慢研究了半个月最后也没有修好

网友:
技术给力呀 分加上

网友E:
很多人在问怎么合成BIOS。请关注 【迅维】的BIOS合成课程啊

网友F:
没看懂,不触 发装上晶振波不对,断开后上电就0.26,这不触 发是怎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不触 发装上晶振波不对,断开后上电就0.26,这不触 发是怎么好的?

南桥RTC时钟不工作 机器肯定是不触发的    我的意思是提供32.768时钟的芯片坏了   加的一套时钟断开到时钟芯片的连线  。不装CPU触发电流0.26A是对的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合成BIOS

网友:
合成啊 我还没学呢 以后的平台必须得会这一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在问怎么合成BIOS。请关注 【迅维】的BIOS合成课程啊

我下载了你的合成BIOS还是慢,开机显示BIOS文件不对,但是不黑屏了,系统装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下载了你的合成BIOS还是慢,开机显示BIOS文件不对,但是不黑屏了,系统装不了

装不了系统 需要改BIOS设置

网友:
楼主能教教我怎么合成BIOS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装不了系统 需要改BIOS设置

不是这个问题,你这个bios跟我在其他帖子里下了刷一样的故障,开机显示慢,bios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个问题,你这个bios跟我在其他帖子里下了刷一样的故障,开机显示慢,bios报错

报什么错误啊  可以发来看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报什么错误啊  可以发来看看吗

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
就显示这两行,需要发图不?故障慢重启不显示,你的BIOS EC2049南桥4097的一套刷了跟其他的BIOS一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G:
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
就显示这两行 ...

你对下版号  有点像是版号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我没有分了  下载不了  楼主合成BIOS技术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对下版号  有点像是版号不一样的原因

怎么发图的,我把我的版号发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怎么发图的,我把我的版号发出来

你的机器是修的什么故障啊  需要刷BIOS   实在不行 你把你的原BIOS发给我 我试试给你合成看看

网友:
请问ME在哪里下载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里找的  看到大神们发就收藏起来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的机器是修的什么故障啊  需要刷BIOS   实在不行 你把你的原BIOS发给我 我试试给你合成看看

机器原来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原机BIOS掉地上就摔坏了读取不到,我刷了BIOS可以亮,版号跟你这个一摸一样
DA0R63MB6F1
REV:F  R6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原来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原机BIOS掉地上就摔坏了读取不到,我刷了BIOS可以亮,版号跟你这个一摸一 ...

在论坛里找的所有BIOS 都报一样的错误吗   有没有不报的

网友:
这个和你的BIOS刷了是一样的,开机显示两行黄色的BIOS报错,如果你有空帮我合成一个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