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5-12-06):
苹果A1398进不去系统,到滚动画面就不动了,大小写键有反应。大家注意了碰到这种问题,直接换显卡解决。希望此贴对大家有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显卡的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
A1398 坏显卡很多

网友:
那请问一下进苹果系统会吗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我遇到一个是可以进安全模式,然后把显卡禁用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苹果系统 PE都进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