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的前辈教教我怎么追查USB接口的线路问题

楼主(2015-12-06):
请论坛的前辈教教我怎么追查USB接口的线路问题,我对图纸一窍不通,现在在维修时总是遇到很多困难,今遇到一台式机主板USB全部不能用,打了下阻值,500多,应该时正常的,但是跟网卡接口一起的那个USB有2个点阻值无穷大,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于是下了个图纸来看,想知道下数据所经过的线路以及元器件,可是看到图纸就蒙了,不知道下一步看哪里,特来求救论坛的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还有那个OC#  S3#   EN#EN  是什么意思啊 !高手莫要取笑,小弟确实不懂,还望各位海涵。

网友A:
oc#是过流保护信号,EN#是开启使能信号

网友B:
USB追不追都到桥  无情大没意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c#是过流保护信号,EN#是开启使能信号

2.8V 左右那正常吗 前辈 ,S3#是什么呢 ,您可以教教我那个下一步到哪里这个方法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追不追都到桥  无情大没意思了

我想看下会不会是到桥之间的元器件顺坏导致USB不能使用的呀!有这个可能吗 前辈

网友:
前辈您们有遇到过主板通电风扇就开始转的吗就像电压不稳一样 一闪一闪的 ,台式机A55的

网友D:
USB2.0接口也就四根线呀。外面两根线:一个是供电(5V,有的是开机以后才有)另一个是接地
中间两根线是数据线哦,两根线对地阻值一致(300---700差不多吧)这两根线直接去的南桥哦,中间也就 是一些小的贴片电感。如果阻值导常,就是南桥坏了。
另外
OC#:这个是过流指示信号,低电平有效。EN#EN :这个应该是使能信号吧。S3#:外部名称是SLP_S3: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不记得了。但这个信号开机以后为高电平,如何不正常会直接不开机了哦。

就知道这么多啦,等大神来斧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2.0接口也就四根线呀。外面两根线:一个是供电(5V,有的是开机以后才有)另一个是接地
中间两根线是数 ...

可是这个有6跟线  供电和地线 我知道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C:
我懂了 我测试接口里面的铜片,发现中间2个阻值为889欧姆(没有网卡接口那个),有网卡接口那个阻值无穷大,请问前辈是中间元器件有问题 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这个有6跟线  供电和地线 我知道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能帮我看下吗

6根线?一个USB接口就是两个数据线,两个接口就是四根哦。以此类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根线?一个USB接口就是两个数据线,两个接口就是四根哦。以此类推吧。

我直接测量接口内部4个铜片,发现有网卡接口的中间2个触点阻值无穷大,这边的889欧姆,阻值不正常 对吗  南桥应该没有坏 对吗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测量接口内部4个铜片,发现有网卡接口的中间2个触点阻值无穷大,这边的889欧姆,阻值不正常 对吗   ...

到底是USB不能用还是网卡不能用啊?USB不能用的话就测USB呀,网卡的数据线不是直通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V 左右那正常吗 前辈 ,S3#是什么呢 ,您可以教教我那个下一步到哪里这个方法吗 ?谢谢

s3就是slp   s3信号

网友E:
USB全部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USB不能用还是网卡不能用啊?USB不能用的话就测USB呀,网卡的数据线不是直通南桥的。

USB不能用  我提到的网卡意思是有网卡连在一起的USB阻值跟没有网卡一起的那个阻值不同 ,会不会桥没有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懂了 我测试接口里面的铜片,发现中间2个阻值为889欧姆(没有网卡接口那个),有网卡接口那个阻值无穷大 ...

中间数据线对地无穷大当然是不正常的。中间可能有断线或者桥空焊吧(确定没量错吧)
还有,没有网卡接口那个USB数据线对地有889也是醉了,主要是没见过有这么大的。
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SB全部用不了??

恩 全部用不了  有5V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间数据线对地无穷大当然是不正常的。中间可能有断线或者桥空焊吧(确定没量错吧)
还有,没有网卡接 ...

恩 都不能用  ,是个奇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 都不能用  ,是个奇迹

那桥的可能性很大哦,找个高手帮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全部用不了  有5V 的

开启脚en脚有电压吗?,如果有电压,你试下换个八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桥的可能性很大哦,找个高手帮你看看吧。

hao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全部用不了  有5V 的

好的 我试下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