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69

楼主(2015-12-06):
索尼 MBX-269 经典问题 3V5V偏低,没有EC供电。我参考了论坛上的很多帖子 发现把PU109去掉,待机就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能触发,请问下这个PU109,可不可以不要?就是说一定要换吗,直接去掉可以么?
问题

网友:
上次修一个索尼的额,也是待机问题,最后换板了

网友:
来一张大一点的图。

网友:
待机问题

网友:
是不是SHDN引起的

网友:
换芯片 换芯片

网友:
索尼的 放电试一试先

网友:
换上好的也不能触发吗?

网友:
拆掉不能开机就换一个试试 我感觉它跟不触发没有关系 这芯片我感觉不装也可以 你查查ec条件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清soms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没有

网友:
遇到好几台 放电就好的

网友:
只能找温控相关电路一一排除

网友:
这个芯片直接去网上发2 个 过来 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 最头疼的就是 配件问题

网友:
可以不装

网友:
芯片没焊好也会偏低

网友:
看来上面发帖求助没有做好功课。你的原理还没有分析清楚。没有测量数据。先确定强制光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你装个新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个新的不就知道了

谁不知道,张大妈姓张..

网友B:
经过我测试..这个是温控芯片..不要也可以开机。这机子是EC坏,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测试..这个是温控芯片..不要也可以开机。这机子是EC坏,维修到此结束。

兄弟,贵姓啊

网友:
为何这样问?

网友:
去掉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楼主原理没弄清楚  求助大家回复你有没有尝试 没见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理没弄清楚  求助大家回复你有没有尝试 没见回复

你这夜猫还不睡觉?一晚上边喝酒边看你和句容的轮着回复,醉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夜猫还不睡觉?一晚上边喝酒边看你和句容的轮着回复,醉了都、、、
额 没事  就是一起热闹了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关注后天的排行榜

那你只能得个第二名,今天句容特利害。你也相当给力。

网友:
PU109可以拆掉不装,再认真查一个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很多索尼的是 待机瞬间有3 5V然后没有 触发之后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没事  就是一起热闹了一下下

哇噻 你还真是得了状元,向你赔礼道歉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不正常引起SHDN拉低,保护了。

网友(2016-01-07):
PU109是温控芯片,EC没有供电你查PU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