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金士顿内存区分

楼主(2015-12-06):
  大神们 谁给解释下 真假金士顿的具体区分方法啊   真心我解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样区分   单凭颗粒上面的字应该区分不了

网友:
要看芯片的型号的,收内存的一看就出来了

网友:
树大招风啊,黑心商家以假乱真啊。难分辨

网友:
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求解

网友:
这个还是问问度娘啊

网友:
价格。比较直接

网友:
难道还要带个软件测试才行

网友:
想来是肉眼难分辨

网友:
很难区分吧,不过金士顿的假货最多,但并好像没有影响它的销量

网友:
真心难分,大芯片的一般都是假的

网友:
看做工应该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