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完美修复Y450不定时掉电案例

楼主(2015-12-06):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Y450说看电影 玩游戏  不定时断电   Y450  通病  大家  应该都知道  小的那个显卡版  跟客户报价后    拆机后直接换掉显卡板上的1.8V转换1.8V的MOS管后 故障依旧   然后果断换掉整个小显卡版   装机测试  还是原故障。 看来必须请出示波器来治治你了 示波器伺候

广达的板子一定要思路明确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之前因思路不明确走了很多弯路。现在说说我正确的思路 广达的主板有个信号HWPG 进EC  任何一个供电缺少这个PG都会引起掉电。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干

次图片蓝色线为HWPG 黄色线为S信号  直接对比这两个信号  可以看出 是HWPG先掉后 S3信号才掉得。 所以得出判断 是某个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掉电。接下来就用HWPG和每个供电对比 经过漫长的对比之后

是显卡供电掉了以后 HWPG才掉得   呵呵 这时大家应该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了吧   迅速换掉显卡的供电芯片后  测试  跑3D   奇迹出现了     就这么简单     发帖不易   大家多多加分   你们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   第一次发帖 请多多关照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    示波器多少钱啊     都不会用

网友A:
楼主 你示波器 多少钱买的  抓掉电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思路 可是您的帖子超过时限了  我加不了分了

网友:
怎么感觉不对

网友:
波波 没用过啊 听说用它修很简单

网友B:
不错 楼主试过显卡供电加几个330电容没

网友A:
楼主 你为什么老布 回答我问题

网友C:
那里不对 ,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楼主试过显卡供电加几个330电容没

试过  显卡供电小板都换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不对 ,  请赐教。。。

你配的图和说的根本看不出来嘛

网友:
楼主这电棒着实刺眼

网友D:
这种故障应该是显卡的电容变质了把  ,把那3个330的电容换掉就会好啊

网友E:
示波器修掉电还是比较直观的

这个进系统钓点的抓波还是比较费时的

网友:
楼主厉害,示波器抓掉电还真方便

网友:
这机器不是显卡供电小板上的电容会不良吗 我遇到过 换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 ,比较靠谱呀 ,不用乱修

网友:
不错,买了示波器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不定时掉电也能用示波器慢慢测啊,果然牛逼

网友F:
请问楼主,HWPG和其他供电对比,其他供电取电压测试点是在电感上量的吗??

网友:
对了,HWPG电压是多少,3,3v吗?

网友G:
我也有一台现在。之前上到0.9掉电。后面居然触发到0.07又掉。没示波器搞掉电真头痛

网友H:
非常不错的帖子 加分

网友:
楼主  你为什么老不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厉害,我还不会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为什么老布 回答我问题

50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HWPG和其他供电对比,其他供电取电压测试点是在电感上量的吗??

HWPG为3V上拉   可以在电感上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不错的帖子 加分

版主 过奖了   求加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台现在。之前上到0.9掉电。后面居然触发到0.07又掉。没示波器搞掉电真头痛

你这个都没亮机  应该是显卡供电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示波器 多少钱买的  抓掉电应该怎么设置

你个 装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应该是显卡的电容变质了把  ,把那3个330的电容换掉就会好啊

不定时掉电  有时一天不掉 有时开机马上掉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不在小板上吗

网友:
你开始不就是 小板直接换了,没有好吗??   怎么最后还是小板的问题?

网友:
买了示波器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菜鸟一枚。。天天拿着示波器当万用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都没亮机  应该是显卡供电小板

不一定,重新加焊过的。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我还没熟悉。。。看到楼主有一手好波形。。羡慕

网友:
都快忘了怎么用抓波了

网友(2016-06-12):
修了两三年了   表示不会示波器    以前跟老板干    店里没有示波器

网友:
以前换过这个小板

网友:
确实,不定时掉电修着难,示波器也要等到掉电时才能抓到

网友:
嗯 我一般直接加焊就行了,。。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
看的有点不明白,显卡供电不是在那个小板上吗?整个小板都换了也不行,为什么修小板上面的芯片就可以,你换的小板也是坏的吗?

网友:
图片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显示

网友:
哪里专门有教示波器的啊

网友:
有波波就是牛

网友:
楼主维修方法得当,示波器经典应用

网友:
老板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一台一样的机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修掉电还是比较直观的

这个进系统钓点的抓波还是比较费时的

版主我手上就有一台一样进系统后看视频不定时掉电,自己收的机器,没时间搞。有捷径没?

网友:
掉电最难修了

网友:
没示波器不知道电容好坏 像那种电容不良的没办法

网友:
这个 可以有 修的豪爽啊

网友:
楼主是大师级的人物

网友:
楼主应该多讲讲怎么使用就更好了

网友:
示波器如果用好了 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用示波器测,的确要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的图,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上次有遇到一台 好像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波波运用得好那就是神器啊~特别是对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向楼主看齐了

网友:
思路有点不对,走了弯路总结出来的吧

网友:
给你加分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掉电修起来很痛苦

网友:
这个断掉显卡供电可以吗 有没有试过

网友:
呵呵 不错 学习了 不是小板爱出问题呢

网友:
掉电 碰到电容滤波不良的 芯片不良的还真的很少碰到

网友:
现在我维修很少用示波器了

网友:
一般先换电容,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波波运用得好那就是神器啊.有波波好啊

网友:
独立的显卡小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示波器的确很好用??

网友:
这种本是最难修的,楼主威武

网友:
图没有显示出来啊,看起来就有点累了

网友:
新手 示波器不会用 有示波器教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版主我手上就有一台一样进系统后看视频不定时掉电,自己收的机器,没时间搞。有捷径没?

肯定有捷径拉,发到【迅维】你懂的

网友:
显卡供电和显卡没在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定有捷径拉,发到【迅维】你懂的

这个可以有,发来发去闹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