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300 亮机卡LOGO 求大神处理 谢谢

楼主(2015-12-06):
接到机子大短路,烧了个电容直接秒了    裸机开机也卡LOGO     U口正常 内存CPU都换  BIOS已刷 南桥已换。故障依旧   论坛有大神已经解决还上传了图片,就是没说怎么弄好的。晕     看论坛还有其他师兄弟碰到过没有   能亮机哦

网友:
大神不要沉默。

网友:
排除桥管理的相关外设

网友:
我试过io坏卡logo的

网友:
声卡网卡都看看

网友:
遇到类似的故障现象有多种情况;系统时钟,排线插反,CMOS电池放电,供参考。

网友:
拆声卡试一下

网友:
usb电压短路了

网友:
U口正常,那就测下U口的电压正常吗,排除这个问题那就只有拆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最后不行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北桥背面的小电容C120旁,看看,我今天也修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