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苹果系统慢,windows正常,求助

楼主(2015-12-06):
A1466 820-3209 客户描诉,机器反应慢,自己用U盘做苹果系统 做了一整天才做上去!
开机非常慢
我自己用10.10的U盘,引导时确实很慢很慢
半个小时都没进去,跟客户说硬件问题,留机检测
我用PE U盘引导进PE时速度很快,没有发现异常
拆机发现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就是灰很多
特别是风扇堵的特别厉害
把主板拆开,清理了灰尘,再开机软复位了一下
用10.8.5U盘引导发现速度可以了,做系统正常了,关机再开机,可以进系统,还是不顺畅
做了个10。10也可以做上,还是比较卡,移动鼠标都感觉不顺畅
特别是在待机后输密码的界面 ,特别卡,进系统又稍微好点
这机器没修过,没有刷过BIOS
求思路啊················

网友:
还有一台,A1466 3声报警,加焊过桥和CPU原故障···头大啊

网友:
楼主怎么都是修的苹果的机器?

网友:
第一台机器是不是不支持10.10的系统?本人小白,只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遇到过苹果固态硬盘的机器 不管是IOS系统还是微软系统都慢  最后发现是键盘控制芯片的问题  就在触摸板后面  不在主板上 , 你可以试试不接那根线 进系统看看

网友:
如果不支持,15款的话,那会不能引导到磁盘工具界面,试着做一个最新的引导U盘试下,